PLC冗余

楼主(2009-01-12):
PLC冗余可以分为软件冗余和硬件冗余两种。
   硬件冗余实现方式下对硬件型号有所要求,连接方式也不同,但对软件并无特殊要求。
   总是一个为master,另一个为slave。
   slave从master拷贝所有数据备用。
   系统监测到master异常时,自动无间隙实现slave的投入。
   软件冗余投资不会太大,通过软件设计实现数据的读取、备用,监测到异常时自动切换。

  有些场合,也有人按照冷冗余、暖冗余和热冗余来区分。

   参考SIEMENS 硬件,有两个型号支持冗余:CPU414H 和 CPU417H。
   相比之下,后者速度更快、容量更大;但是价格要贵很多哦!

   SIEMENS上述PLC支持同一底板上两个PLC冗余或 不同底板上两个PLC的冗余,通过子卡配合光纤实现。

   系统组态、调试、投入后,我试着手动“stop”正在运行的PLC-master,系统实现了无间隙切换。效果很理想。
在工业系统中,对关键的、危险的或停止(故障)后对人员安全或设备损伤有重大隐患的控制部分经常使用冗余控制器或冗余系统。
按照使用SIEMENS S7 - 400 的经验,使用冗余控制器的系统价格要高于两套独立控制器的价格。
使用性能稳定、切换平稳。

网友A:
我想楼主在转帖这篇文章时应该适当的为它做补充与修改。

早在2年前,这篇文章就有了,当时西门子的412并无诞生,因此文中使用的是414,417,而如今西门子极力推荐低成本冗余方案——412,您却没有对此阐明。

另外,目前新版的315系列已经不支持软冗余了,至于冗余方面,西门子仍然会推广412作为廉价型冗余PLC做推广。

网友B:
软冗余不能真正的冗余,没什么用

网友C:
真正需要用到冗余系统的地方一般不会用软冗余来实现;
三菱、SIEMENS等都有硬件冗余PLC(SIEMENS的叫容错安全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