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我在维修一些机器时,有好几次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步进电机的轴承都没问题,但是步进电机的电机轴却是卡紧的,用手转都转不动,打开电机来看,里面干干净净没杂质,拿转子上车床上检测,也没有弯曲变形,但电机重新装配好后还是卡住不转,为什么会这样?哪位朋友可以告诉我?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线短接在一起了,我第一次用步进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也是电机坏了,后来问供应商才知道,在此还望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伺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B:
你看看能不能够用手转的动!
不行就更换轴承来看看来!

网友C:
用手转都转不动??那肯定是机械有问题了!!轴承如果没问题的话,是不是有脏东西?是不是缺油??

网友D:
里面有磁铁的缘故,你拆出来后,就需要充磁了,否则会没力气的.

网友E:
如果没有通电,用手转都转不动,那就是机械故障。

网友F:
你说的不详细,步进电机是可以锁轴的,你有没有通电啊

楼主:
就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卡死,拆开来检查轴承很正常。

网友G:
那应该是定转子相擦卡死吧,就像前面几位讲的,机械故障

网友H(2009-03-04):
拜托大家不要误导,这种情况下多半只有更换步进电机,因为步进电机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特别小,装配时都要用专用的工装和特殊的环境,微小的变形都会影响的,这些就交给我们厂家吧,谢谢!

网友I:
在没有断开电的情况检测,有可能很紧,因为驱动器有使能信号输出,锁紧丝杆

网友J:
直接与生产厂联系.

网友K(2009-05-02):
步进电机在通电的情况下具有保持力,因此用手是转不动

电机内部有永磁体
因此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不通电的情况下,我们把步进电机的几条导线一起用手拧在一起
步进电机内部就形成一个永磁场,这个时候去转动电机出力轴
就会发现一格一格不顺畅的感觉

当然当断电后,如果出力轴还是卡死的,基本上有问题
而且不推荐自己去打开电机修理
一般工艺上,把转子放入到定子里面是需要很高技艺的
在国外,都是把定子加热,高温膨胀,然后把转子放进去
四周的缝隙要求一致,的确只有头发丝那么大的缝隙

在国内,往往这个过程是人力使用重力,直接把转子锤进去的(我切割过一个国产步进
发现外壳内部具有这种被锤击的痕迹)
因此国产步进往往频率一上去就跳掉

这个也是进口、国产步进电机的差别所在
即制造工艺的差距
在理论上,大家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