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求助,关于电脑串口的运用的。

我想在电脑上实现用键盘控制电脑串口的输出,能够实现对外接设备的断开和接通就行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有没有直接点通道输出高电平的方法。

网友A:
用VB编一个串口通讯程序,就可实现对其的控制了

网友B:
呵呵;先把你的外接设备是什么说清楚;
这个带不带通讯功能;用什么通讯;

楼主:
不带通讯功能,只是对通道的电流输出的开关作用。

网友C:
可以,有两个点,用rts和dtr信号可以直接像do那样输出.
但是电平是1=-12V(笔记本约-8V),0=+12V.

网友D:
先用VB编一个小程序控制串口输出即可。

楼主:
用VB编吗?可以用什么样的语句呢

网友C:
VB:做一个按钮,加一个comm控件.以下是个乒乓(切换toggle)输出按钮语句.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DTREnable = Not MSComm1.DTREnable
End Sub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