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功率控制器中可控硅是否更换较大容量,这对原来是否有影响?因为原来的容易烧坏,所以想更换大一点的

网友A:
可以更换,

一般更换大1---2个规格,比如500A的可控硅换成800A的可控硅

元件损坏是有原因的,一是质量问题,二是工况问题

如果是水冷,要定期清除水垢,可用盐酸酸洗【35%左右】

网友B:
可以更换。但是必须注意,更换后的可控硅的耐压必须≥原来的耐压值,最好高出一两个等级。

网友C:
耐压等级基本上都在一个档上^_^电流等级愈大越大越好^_^

网友D:
可以更换,但耐压等级要比原来的高,可以更换品牌产品

网友E:
应该查找原因在更换

网友F:
这个越大越好,但是还有考虑它的驱动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