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门监控中PLC问题

楼主(2009-01-12):
请问各位大侠,闸门监控中"手动方式"可不可以通过接在PLC输入口上的开关和PLC程序控制?还有上下行程开关是不是接在交流电的零线上,如果是的话,如何作为PLC输入点的检测信号?

网友A:
手动方式 可以最为PLC的一个输入信号接到输入,然后在程序中对应相应的程序
行程开关,也是要接入PLC的,可以不用交流电,控制部分可以用直流控制

网友B:
闸门监控中"手动方式"可不可以通过接在PLC输入口上的开关和PLC程序控制?
这是肯定可以的,手动方式下要手动实现的功能可以通过开关或按钮给PLC个条件,这个条件完成相对应的动作.
还有上下行程开关是不是接在交流电的零线上,如果是的话,如何作为PLC输入点的检测信号?
行程开关是输入到PLC的信号,一般是不接在零线上的,你可以从PLC上取个电源经过行程开关在回到PLC上的输入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但是我通过阅读文献得知:闸门监控系统一般都有手动和现地自动两种方式,有的还有远程自动方式(有的文献提到的方式还要多,有点晕晕的)。说手动方式是闸门自动化改造前就有的方式,自动化改造后手动方式保留,就是为了在PLC自动控制失灵时改用手动控制(权限最高),好像完全不经过PLC,只是几个开关和交流接触器及行程开关,这时的行程开关是接交流电的,而同时PLC自动控制也要检测行程开关的状态,但是要接24VDC,难道要两套上下行程开关?

网友B:
手动控制可以不经过PLC控制,直接由硬件电路控制.自动控制是要经过PLC程序控制的,其中检测行程开关要用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还有通过PLC编程方式控制可不可以理解为有两种方式:1、开关或按钮的动作作为PLC运行条件的方式为手动方式(像2楼说的);2、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发命令直接控制输入点来控制PLC运行的方式为自动方式。这样理解对吗?还有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方式1与完全不经过PLC来控制的"手动方式"有什么区别?在实际的闸门监控中这两种手动方式是二中取一还是同时采用?

网友A:
PLC中的自动,可以根据现场的条件自动控制阀门开关等运行
PLC也可以手动控制,用信号开关等,或是触摸屏等单独控制阀门开或是关

你的手动是指不通过PLC,开关等信号在外部用电路控制阀门,这样作为一种功能也是可以的
在实际中这些功能都可以做进去的

楼主:
谢谢您热心的帮助,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您说的“检测行程开关要用继电器转一下”是不是把行程开关串继电器的线包接零线,然后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个PLC的输入点接24VDC,这样正常工作时,继电器吸合,PLC的输入点是断开的;当行程开关动作时,继电器线包失电,常闭触点接通,PLC就可以检测到行程开关的动作了,对吗?

楼主:
就是说通过PLC的“手动方式”和不经过PLC而直接由硬件电路控制的“手动方式”可以同时做到闸门监控系统中?

网友A:
这样是能同时做进去的,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C:
个人认为“手动方式”最好不通过PLC进行
手动方式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以自动方式的通道来走手动,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如果“手动方式”不通过PLC进行,那PLC的输入点就不用接启动、停止按钮了吧?PLC是不是由上位机或触摸屏(根据采集来的水位、闸位等参数或预置的开高)直接发命令或现场的电气条件来控制运行的?

网友E:
手动到位时接近开关动作在此电路上并一只小型继电器,继电器敞开点做PLC的输入点就可了

网友F:
呵呵;
PLC可以连上触摸屏等上位机,也可以单独工作;
由输入的信号来决定输出;

网友G:
都可以做的呀,手动也可以进程序的,就是要增加中间继电器啦。其实没有必要,手动还是可以用接触器来来处理,这样也方便检查什么的。

网友H:
如何接线 的话,你看一下硬件说明书了,至于如何控制你要对闸门的控制方式非常了解才行。

网友I:
行程开关要接出两根线,一边接到PLC的输入端,另一边接到PLC的输入公共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