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一台Y560-2-12    355KW/10KV高压电机,因绝缘击穿,造成定子距槽口10cm处烧灼出深2cm直径1.8cm 的坑.因为没有对坑进行处理,电机修复后,按规定做了直流额压2倍+1000V的耐压实验1分钟并通过.空载电流20A .之后加载运行了13天,在相同部位再次发生相同故障.故障现象并扩大.
请教那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在相同部位再次发生相同故障?拜谢!

网友A:
说明那个地方的绝缘已经降低,是个薄弱环节,时间一长了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是局部修理么?
一般讲是修理这部分的高压线圈的绝缘没有处理好包括匝间和对地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