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零线带电

楼主(2009-01-12):
我家里的总闸刀拉下时进户零线不带电 合上闸刀零线带电了而且家里全没电了 郁闷怎么回事????是短路了么???

网友A:
若是短路,你的总闸刀肯定是要跳闸的,根据你说的情况可以断定你家里的线路有零线与火线短路的地方.不知道你家里的线路是明线还是暗线,若是暗线可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B:
总开关处零线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处零线断了
应该是这样,我在读书时家里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查了半天总以为是短路了。

网友D:
同意三楼说法
查查总零线

网友E:
有短线的地方!
自己好好查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若是短路,你的总闸刀肯定是要跳闸的,根据你说的情况可以断定你家里的线路有零线与火线短路的地方.不知道你家里的线路是明线还是暗线,若是暗线可就有些麻烦了.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另线虚接了

网友G:
哈哈哈
零线带电?楼主可以查一下老帖!
单相220V电源没有形成回路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火线断,测哪都没电
如果零线断?

网友H:
零线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仔细检查检查就能发现

网友I:
^_^零线断了,才会造成零线也带电^_^我工作后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J:
电源进线零线断了,你查一下。

网友K:
如果是开关断开时零线不带电,应检查开关上爪是否虚接或断路。因为合上开关后零线带电是用电器返回的。

网友L:
零 啊啊啊啊啊

网友M:
应该是零线有问题

网友N:
电源进线零线断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O:
进线的零线断了,好好查查.

网友A:
若是零钱断了的话,灯是不会亮的,根据楼主的描述,可以理解为开闸刀后,灯可能还闪亮下,马上灭掉了,说明是短路的情况.

网友P:
个人认为是零线断路的可能性较大,要么就是短路。好好查一下,在不带电的情况下。

网友Q:
如果是短路,刀闸开关上的保险丝会烧断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应该是零线的哪里断开了,你看看测的是哪里,可能就是刀闸上的零线接头松了

网友R:
肯定是零线断了,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