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请问各位大侠,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时,在PLC程序中有自锁和互锁,为了提高安全性,用不用把PLC输出点和交流接触器之间的中间继电器接成互锁形式?

网友A:
不用的,PLC里已经互锁了。

网友B:
接触器选用机械互锁的那种

楼主:
是不是接触器带辅助触点的那种,然后接成互锁形式?

网友C:
PLC里程序互锁,正反转控制用的两个接触器必须带机械互锁;

楼主:
能给个机械互锁的图看看吗?

网友C:
呵呵;机械互锁不是什么图;
你可以买现成的带互锁的一对接触器;
里要有个杠杆,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一个接触器能吸合;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