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本人正在调试一台6RA28,在调试过程中109及110端子始终无法闭合,而此端子是拖动主电源接触器的,所以系统一直没法工作,励磁(3C,3D),使能(34,37,38),给定(1,3,4)都有,不带测速机,相序也对,但始终无法使系统进入运行状态。恳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本人乃菜鸟,问题提的比较低级)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关键是上电以后,装置的显示器显示什么状态?我指的是装置上电以后,端子37/38不激励的时候。

端子109/110不闭合,说明你还缺条件,看看显示器显示的是什么,查一下表即可。没有说明书比较棘手,怎么调试呀,要想办法弄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