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小弟现在用亚控的组态王和三菱FX2n的PLC通讯,我想通过组态王控制PLC的输入,怎么设计啊,我在设计变量的时候设计好了为读写方式,其他设置也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控制不上。
      希望知道的朋友和大虾指点和提示一下!

网友A:
呵呵;
输入只能在程序中监控;
不能控制;

楼主:
能确定吗?
我的导师叫我研究这个问题啊,他说能啊
糊涂了!

网友B:
通讯控制

网友C:
我是能控制X,Y却不能读D寄存器,现在还在郁闷中,我的操作是建一个I/O实数变量,连接D0,类型为SHORT.在画面里做一文本,文本的模拟值输入输出连接到D0,运行时却没变化,做串口D0测试时显示无法连接到硬件(测试X,Y等正常),谁能指教一下?

网友D:
我想应该是用中间变量来控制一下输出吧?
不知你要完成什么具体的功能。用输出控制不行吗?输入点好像不能控制吧

网友E:
控制输入没问题吧,就像是按钮,但我真没有用过。一般都用内部继电器M的

楼主:
假设控制X1,输入,PLC上的输入端子X1不闭合,通过组态王控制使其闭合~~~~~

网友F:
楼上的说法,这个输入这么控制?直接控制好像不好实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假设控制X1,输入,PLC上的输入端子X1不闭合,通过组态王控制使其闭合~~~~~
三菱的外部I O点不可以这样控制,要通过内部点M控制输出

网友A:
呵呵;非要钻这个死角,控制用中间继电器M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用输入X;

楼主:
没有办法,导师年轻,他也许不知道这是不行的~~~~
待我和他好好谈谈~~~
工控上的大虾和朋友真多,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H(2009-03-04):
组态王的案例有吗?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I:
应该要通过M吧,直接控制输入的,能否实现,这个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