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反馈

楼主(2009-01-13):
我想得到A相脉冲反馈到PLC中,图中AM26LS32是什么装置,需要自己配么

网友A:
AM26LS32是一个集成电路,你可以买个按上面的线路转换出来;

网友A:
Motorola的,对应引脚如上;

楼主:
必须买个AM26LS32是一个集成电路么,只需要用到A相就可以了,有没有AM26LS32的资料,帮忙传份过来.363433580@qq.com 谢谢

网友A:
呵呵;上面已经有电路图了;
只用A相的话: 8、16接电源(DC5V);
1、2是输入,3输出,接到PLC上就行了;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型号的,一般伺服放大器上有脉冲输出的端口,可以直接接到PLC上

网友C:
因为伺服的A相脉冲通常是差动信号,而plc一般都是接受集电极的信号,这样就需要一个转换电流,如果你的plc能接受差动信号,就不需要转换了

网友A:
用AM26LS32转换很简单的;
一个可以将4路差动信号转换成集电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