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9-01-13):
请问一下,我是新手,安川的伺服接收上位机脉冲的几个端口引脚是7,8,11,12,这个是接收集电极开路的还是差分信号的?还有3,13,18是做什么用的?一般PLC只能发集电极开路(NPN/PNP)信号的,比如我的PLC是24V的电源 ,  输出Y0是脉冲,Y2是方向,请问要怎样对应上安川伺服的这几个引脚?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用外部电源,就用不上3,13,18脚,接线图如下

如果用伺服的内部电源,就要用上3,13,18脚,接线图如下

除了你的Y0输出脉冲外,还要有个输出端来确定方向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的顺序发错了,改不了,重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