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我想用传感器来控制流量差别很大时候的红绿灯。例如一个方向上车特别多,但却是红灯,我现在用传感器来改善。兄弟,请赐教!

网友A:
交通灯不是定时和不同颜色的灯的输出吗
不知楼主用传感器做什么?

网友B:
要想检测车辆的多少,你可以咨询一下视觉检测系统,看看行不行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非常好,不知道可行吧?关注

网友D:
深圳有不少路段就是这种所谓的智能红绿灯,这种主要用路面铺设的线圈和路上的摄像头来采集车流量的数据。

网友E:
^_^不知道用超声波检测一定距离的车的有无可不可以??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F:
楼主想法不错
期待进一步的动作 关注

网友G:
想法很不错,只是很难实现,因为具体的车流量多少才叫多,又多少才叫少呢?再说你的传感器装在哪里来检测车流量?

网友H:
你是怎么测数量,假设两辆一起并过,就不好检测了,当然每个车道一个传感器!

网友E:
^_^还有个办法就是地埋压力传感器,在一定距离安装两个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车子过去了几台,在一定距离还有几台没有穿过路口,^_^

这个我们在地铁上用过这个方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