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动机

楼主(2009-01-13):
变频电动机是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的统称。实际上为变频器设计的电机为变频专用电机,由传统的鼠笼式电动机发展而来,把传统的电机风机改为独立出来的风机,并且提高了电机绕组的绝缘性能。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如小功率和频率在额定工作频率工作情况下,可以用普通鼠笼电动机代替。

网友A:
^_^不仅仅是这些,在铁损和铜损上也有很大区别;在空载和重载的时候也有区别。

网友B:
hehe~修理起来和普通电机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ehe~修理起来和普通电机一样.

^_^你的绝缘低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呀

网友C:
变频电动机是否节电?
请教:
变频电动机是否节约电能?节电原因是什么?能否利用计算公式说明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
变频电动机是否节约电能?节电原因是什么?能否利用计算公式说明 ?

-------------------------------------------------------
你这个问题应当改成变频器能不能节电?
这样你就在论坛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
变频电动机是否节约电能?节电原因是什么?能否利用计算公式说明 ?

变频电机和变频器配合使用才能体现出它的高效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ehe~修理起来和普通电机一样.

^_^你的绝缘低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呀
呵呵~一般用B级绝缘碰到变频机时就用F级甚至更高绝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ehe~修理起来和普通电机一样.

 ^_^你的绝缘低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呀
呵呵~一般用B级绝缘碰到变频机时就用F级甚至更高绝缘了.

变频电机           貌似是 H 级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