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通过上位机访问S7 300 PLC中S5TIME类型的数据

   如果想通过上位或触摸屏对S7 300中S5TIME类型的参数进行设定,有如下方法:

1 、从上位机写整型数lNT或实数REAL到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的数据存储区后,利用ITD(Integerto Double Integer)或RND(Realto ooublelntegerwith Rounding off)将该值转换为双整形,然后将该值写到类型为TIME 的变量里,在程序中调用FC40,将TIME 转换成S5TIME 即可。

2 、从上位机写WORD 到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某时基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 的数据存储区后,用Word Logic下的WOR_W指令将该值与其时基相或,再利用MOVE 指令将得到的数值写入S5TIME类型的变量中。

3 、如果使用WinCC 作为上位软件,或上位软件支持32位带符号浮点数,可以从上位写32 位带符号浮点数到PLC 中定义为TIME的变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FC4O,将TIME转换成S5TIME即可。

引用www.okplc.com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资料,现在可有最新的做法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