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压突然增高

楼主(2009-01-13):
请大家说说
  为什么家里的电压突然升高很多,点灯增加的好亮好亮,然后就是家用电器烧坏。电脑,电冰箱,电视机全坏了。知道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网友A:
零点漂移,系统零线接地不良,三相负载不均衡,三相电压不平衡。

楼主:
零点漂移是什么?有这个可能吗?谢谢!

网友B:
三相四线供电中的总零线断啦

网友C:
家用应该没有三相电的吧

感觉是小区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D:
小区的供电就是三相四线

网友E:
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事,不过是三相的有一相降另外的两相升

网友F:
小区里的电是三相四线制的,可能 是电网有问题,电能质量不合格吧。
只听说电低压的,没听说过电压高的。

网友G:
你们楼的零线断了。

网友H:
总零线断了,应该不只是你家才有这种情况吧。

网友I:
小区的零线断了,哪相用的电器多就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J:
功率增大了,超过设备的额定功率了,所以设备就会损坏,灯泡就会突然变亮!
如果220V的电源突然变成380V的电源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电工检修操作不当误接零线(把相线当成零线接入单相电源)

网友K:
一相电压降低,另两相电压升高的情况一般是电压降低那相有接地短路现象!

网友L:
总零断了,由于三相不平衡,所以功率大的那相电压低,功率小的那相电压 就高

网友M:
总零断了,另外两相有一相接地也会出现相电压偏高。

网友N:
总零线断了,这一相上的负载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兄弟!感谢。

网友O:
我感不会是零线断了!可能是电网问题!

网友P:
^_^会不会是电压降的那一相搭到零线上了。

网友Q:
一相接地或断零

网友R(2009-03-01):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供电中的总零线断啦

说的对!此时的电压可达300V以上,烧毁家用电器很正常的了。

网友S:
零线断了,220V变成380V了

网友T:
总零线断开,造成三相不平衡,就会出现一相电压增高。

网友U:
这事只发生在你这一家吗?如果有好多家甚至整个小区,则是供电系统的总零线断开了.

网友V:
这种坏法能索赔不???

网友W:
在你家进线空开下面装一个压敏电阻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电压升高的问题。。。。。。。。。。。。。。

网友X:
农村供电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线路老化,零线断路,负荷大的一相电压降底,另两相电压升高。烧坏电器。

网友Y:
总零线断掉,形成局部Y形供电,如果三相绝对平衡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这个机会等于零,负荷小的那相就会烧坏电器。。。。。。。

网友Z:
可以
到共电部门索赔。

网友AA:
应该是小区的线断了,才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AB: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检查结果是零线掉了 。有人叫断相是 吗? 怎么能预防呢。
感谢所有给我帮助的人

网友AC: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中性线断了,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可以找电力公司索赔的。

网友AD:
零线断啦!

网友AE:
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AF(2010-08-31):
找电力公司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