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突然反转

楼主(2009-01-13):
车间有一台不到1千W的单相电机,转着转着突然反转........关了再开就又没事了.过不了多大一会又反转.一天有时能出现几次!请大伙帮分析分析哪的问题

网友A:
运行电容可能坏了。

网友B:
电容绕组开路或是电容损坏

楼主:
电容绕组开路的话应该起动不了的啊,电容坏了怎么测能不能介绍下

网友C:
用机械式的万用表,1KΩ档,看到指针上去后又回来,但不为零,就是没坏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测的,论坛以前的帖子有说的,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机械式的万用表,1KΩ档,看到指针上去后又回来,但不为零,就是没坏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测的,论坛以前的帖子有说的,自己搜一下吧
要慢慢地回来,一般回来中间就差不多,如果很快回完,就坏了。被测之前要先放电,要不然会烧表的。

楼主:
多谢,明天去测下看

网友D:
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电机都没坏,真是奇迹啊!
首先你应该了解下单相电机换转的原理,也就是靠什么实现正反转!
建议你不要动手去做,而是先要把原理弄懂!

网友E:
学了一点知识

网友F:
单相电机的绕组分主绕组和付绕组,线径是不一样的.

网友G:
^_^洗衣机就是通过消磁电容换相的。估计是你的电容坏了,要不不可能换向呀。

网友H:
有专门测电容的电容表。同万用表差不多。

楼主:
今天有点事就没有去搞哪电机,还在用,只是有时突然反转!明天去测下电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电机都没坏,真是奇迹啊!
首先你应该了解下单相电机换转的原理,也就是靠什么实现正反转!
建议你不要动手去做,而是先要把原理弄懂!
这位师傅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说了这么多哪句是有用的啊

楼主:
换了个电容正常了,运行两天没有发现反转。多谢各位了

网友I:
嗯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J: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