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车间的三相电,有一个设备开了后(此设备为单相)一相突然变低,另外两相升高.电源哪边相间测过了为380,对零220.不开哪设备就没事,哪设备为纯电阻.

网友A:
肯定是负荷不均衡了呗

网友B:
你多大的功率呀,要是小功率的话,是不是你们没投电容?
别的没有什么原因了吧

楼主:
投电容的作用是什么?麻烦讲下,

网友C:
应该是你的那设备功率大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D:
电源线细了,设备的功率多大?电源线线径多大?

网友E:
电压高多少?如果一相接地短路,另两相电压也会升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那设备功率大造成三相不平衡。

我认为也是三该设备的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G:
设备功率多大?

网友H:
总零线细了,设备功率大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I:
设备功率大引起三相不平衡

网友J:
应该是一相接地

网友K:
^_^严重的负荷分配不均匀,

单相设备尽量换成三相的负荷。

楼主:
接设备的哪相没有接地,测过的.低的哪相电压只有一百多点,高的哪相差不多三百了.换三相电不合适啊,换三相的办法也不行.现在有点伤脑筋,应该是三相不平衡,可是设备又不能用三相,前天开机的时候把接在另外相线的电脑给烧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用了这一相又不会影响到另外两相

网友D:
零线接地不良,小功率时影响不大,三相不平衡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
三相电路的计算问题
三线和四线不同
短相和断相断零结果是不同的
可以用矢量图计算一下

网友M:
1、三相不平衡;
2、加大导线截面;
3、该设备零线断开;
4、大功率设备尽量使用三相电源。

网友N:
单相设备功率过大造成三相严重不平衡。

网友O:
低的一相100多伏,高的差不多300伏,比较怀疑是总零线断,如没断,加大总零线。

网友P:
三相不平衡或熔断器坏了

网友Q(2009-02-22):
大功率设备启动时会造成总电源三相不平衡

网友R:
一相负荷过重啊。

网友M:
单相负载较大造成三相不平衡,或是此相对地有短路,还可能零线断了或很细。

网友S:
中性点偏移了嘛!加粗零线,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