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上次问了个问题是DPLSR与DCMP的问题,可能是因为DCMP的执行时间太慢,导致相应的辅助继电器没有被触发,我想请问下怎么用高速计数来计算输出的脉冲然后触发某个辅助继电器?  因为我看手册告诉计数器都是与X输入搭配的,有点不会用

网友A:
高速计数是有对应的输入点,也是有对应的计数器,
这个手册上有一个表的,编程时只要对应的计数器前面的条件成立了,就会对对应的输入计数,所以高速计数前面的条件不是对应的计数点,是其它的一个条件,这和通常的计数是不一样的
高速计数有专门的比较指令,这些指令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

网友B:
CMP这个指令尽量少用,不会用的把自己都搞糊涂了。还是用那种直接比较的好用一些。
LD>=    LD=   AND=   AND>=
这些好用多了

网友C:
三菱的高速计数从X0开始的,可以设成单相单计数;那么X0对应的就是C235;

网友D:
要把你的脉冲输出端的接线接到高速计数相应的输入接口端的

你上次的帖子我看过,但是我感觉你现在的问题不是计数的问题,而是定位的问题。建议你用定位指令,这样才能准确的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