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的技巧

楼主(2009-01-13):
定时中断中 中断要的是速度 但定时中断频率高很是占CPU时间啊

各位大侠在这方面有什么技巧来选择定时中断以达到最佳方案 请不吝赐教!

欢迎大家!分享!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广泛哦~
中断的确是把双刃剑,但只要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使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了。
如果你本来就是需要CPU停止执行其他指令,而去执行一段中断程序,那又怎么会嫌它占用CPU时间呢?只不过是一种依据优先级而执行的进程调度罢了。
而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中断程序执行起来会影响到整个程序的运行,那么就要考虑这样写程序是否合理了。。。
像永宏的软件高速计数器,原理就是CPU中断去读取CV值,像这么高速的场合,要连续不断的去高频读取数据,那肯定是会影响其他指令的执行的,这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使用的时候都要考虑这是否会对你的程序整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觉得没什么现成的秘诀来判定的,要将实际的应用,指令执行的速度,以及现场调试的结果等等因素结合,才会得出满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