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读不出?

楼主(2009-01-13):
从一触摸屏上,上载画面成功,可打不开画面,屏是HAKKO   708CD,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有一点基本差不多
1.数据线是否通讯正常
2.程序是否对应,程序不对应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B:
你所用屏的画面程序下载后,是打不开的.
保存好后,只能从新输到屏里.电脑里只能看到文件的存在.无法打开.

网友C:
这个屏没用过
但一般是上载的文件的后缀名不是软件能直接打开的,比如说威纶的就要做一下反编译
你看看上载的文件后缀名是否与用软件编写后保存的一样,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不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屏的型号太老了,不支持对上载的文件进行编辑的。海泰克的以前的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上载的画面是否允许编辑?有的屏编辑和下载的文件后缀不一样。

网友E:
你上装成功后,可以用电脑控制吗?

网友F:
这个上载应该容易打开的 扩展名是V7的

网友G:
你确定下载进去了吗,有的是要保存,编译在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