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逆变器,求助???

楼主(2009-01-13):
怎么做逆变器,12V变220V.300W左右,谢谢!!!

网友A:
需要加变压器,只一个逆变器肯定完成不了这些工作

网友B:
你是用DC/AC逆变器吗,要想达到AC220V的输出,逆变器直流侧输入电压的幅值至少为315V,你这种情况必须要在输出侧加一个升压变压器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C:
买一个逆变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以前做过一个,用555做震荡器、两个大功率三级管、一个变压器(12V/12V/220V/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