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3):
请问什么叫Q系列的A模式和Q模式

网友A:
呵呵;
A系列停产后,Q的设成A模式就是完全兼容原来A系列的功能及指令;
Q02及Q06可以设成A模式,代替原来的A系列;

网友B:
Q型号的是A型号的升级替待产品,所以在程序上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C:
现在用的都是Q模式了
在选择A模式时,PLC的型号要选择Q02CPU-A/Q02HCPU-A/Q06HCPU-A
采用A模式,对于还在使用AnS系列的人,可以不需要更改以前的程序,仅更换CPU模块、基板、扩展电缆等,这样能提高CPU的处理能力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