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09-01-13):
请问,A系列输出电压有110V的吗?

网友A:
是指三菱的 PLC吗?是指 PLC输出?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模块最高只能用DC24V的电压;
继电器及可控硅输出的可以接AC110V负载,只要容量不要超过额定值就行了;

网友C:
一般的PLC都有断电器与可控硅和晶体管输出的三种方式,头两种的电压范围比较宽,但也要在选型时确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