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在电气图纸中KC/COSφ的KC是指什么怎么计算出来的,求助大家了谢谢。

网友A:
kc同时系数,COSφ是国内功率因数

楼主:
能解释下KC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B:
这个系数不是计算出来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比如有40台电机,40台同时使用的机率为80%,则同时系数就为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