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请教那个牌子的交换机和硬件防火墙较好?
有何选购经验?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目前根据个人的了解,意向思科的牌子
就是还不知道该选什么类型和价格那款比较适中

网友A:
不考虑价格的话,华为的可以考虑;

网友B:
是公司用吗?我们公司用的是TP-LINK的,总体还行。
但有时交换机也有问题,一台有问题,导致公司整个都上不了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华为的呀,中华有为

思科那样的公司在国内根本不能和华为比。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华为的,感觉还行。没用过别的牌子。

网友C:
^_^在中国不用华为的,要是让任正非知道还不气坏了^_^

我在我们周围还没见过不用华为的,几乎100%都是。

这样要是换了,换个备用也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