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请教:关于Pro-face-GP37W2软件里文本编辑有一个址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纯文本是没有地址的;
查一下你的是不是消息显示等;

下次问这个问题最好把对应的图片贴上来;

楼主:
图中M00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当PLC内对应的数值写入时,可以在GP上显示后面的消息栏内的文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M000是做什么用的
你这个M0是没用的,必须用DX来控制.

当DX=1的时候显示表格1
当DX=2的时候显示表格2

这个是用来多语言在线切换用的。
常用的就是中英文切换.

网友C:
消息的地址是用来把地址与对应的消息联系起来,这样来控制不同状态下显示不同消息的

楼主:
是不是只能是字地址。不能是位地址
比如说我设为D100。那么将K10传送到D100。这样就会显示表格式10的内容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是的;上面设成D100;
D100内的数值对应的文字就会显示在GP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