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请教一下FX1N-60MT的输入只有COM点、没有24V。但我的光电开关要用24V该怎么办?

网友A:
在输出侧不就是有24V的端子吗?以此给您的光电开关供电。

网友B:
FX1N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输入端DC24V电源已经做在PLC内了,只需要把COM端与对应的输入端X0、X1等短接就有信号输入;
另外PLC上有+24V及COM的DC24V电源对外提供;
光电开关如是NPN型输出的,直接把+24V与PLC上+24V连接;
0V连到PLC上COM;
输出那条线接到输入端如X0上,当光电开关输出时对应的X0就会有信号;

PNP型的则需要转换;

网友B:
FX1N对外提供DC24V电源,400mA;
如果设备上有DC24V电源的话,最好不要用PLC上这个电源;

网友C:
可以用外接的24V的,这样好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知道了

网友D:
呵呵楼主还是要好好看一下硬件手册呀。
一般的话只看PLC的端子,有时看不太清楚!

网友E:
加个外部电源是最好的

楼主:
如果用外接的24V。那么0V用不有接到输入侧的COM端?

网友F:
你是接的什么信号,输入端的接线方式在PLC的随机手册里有图示的

网友G(2009-02-16):
加装开关电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