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老板要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安装一个光纤传感器,来检测工件的到位,光纤sensor装好了不知道怎么接线有3个颜色的线是什么线怎么接的

网友A:
棕接24V正,蓝接24V负,黑色是信号线

网友B:
根据楼上说的,将信号线接到PLC的输入端

网友C:
信号线就相当于开关线,接到PLC的输入端就行了。

网友D:
信号线就是开关,接到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