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各位谢谢
真的很谢谢
不好意思··因为忙着升学考试,所以这学期的课很多荒废了,保持着一知半懂的状态,真不好意思···
现在想问的是梯形图怎转换功能图··我看不大懂啊···有什么要点吗

网友A:
在软件里面有选择项的,你找找你的软件就知道了

网友B:
功能图?是指指令表吧?
有提行图、指令表显示切换的菜单的

网友C:
一般你先编梯形图,再在软件的查看菜单上,转成语句表或功能图块。

网友D:
这是很简单的操作,楼主只要认真的看下书就可以啦,PLC的三种语言可以相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