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性开关

楼主(2009-01-14):
各位朋友 请问下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 有没有电压要求 比如 24V和220V

网友A:
没有要求,只是触点容量小点约2A左右,控制中间继电器线圈没问题
我一直在用气缸上的磁性开关做控制气缸的行程定位

网友B:
DC24V的和AC220V的都有啊,要你自己根据需要选的
另外气缸活塞上必须带磁环的

楼主:
我装这个磁性开关主要是采集信号用
上次在24V上用过  现在想用到220V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气缸上用的基本上都是DC24V。220V不可以用,主要是安全问题。再者220V好象没有。

网友D:
我用过好多气缸磁感应开关,好是没有220V的,都是24V的,2线,NPN,PNP

网友E:
我也想用气缸控制行程不知定位准确不?

网友F:
感应开关用来取个信号还可以,控制行程可以用外部的机械结构实现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用气缸控制行程不知定位准确不?
不准确,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地方可以勉强使用,我们公司是用在阀门上的,不能准确定位

楼主:
学习了 各位朋友

网友G:
还有 110VAC的,  国内基础不用..  其实这和接近开关用法相同,
说白了 磁性开关也是接近开关..
磁性开关不可用于精确定位, 一般就是检测汽缸推出或缩回到位...

网友A:
220V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H:
^_^最好是24V的呀,安全,俺都是价格控制变压器的,你的没有吗??

网友A:
呵呵
220V的我用了不是一套了,24V是安全!
做设计时一直本着安全可靠经济适用这几条去做的!

网友I:
220V的谁说没有,CKD的,一个快2000RMB,因为太贵,现在改成行程开关了

220V的主要是用在距离太远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220V的谁说没有,CKD的,一个快2000RMB,因为太贵,现在改成行程开关了

220V的主要是用在距离太远的情况下,

哈哈
我用的220V的没这么贵
为什么就有人说没有呢?我也很疑惑
我用在精度不高的气缸定位上
在控制电路里用的

网友J(2009-03-05):
我昨天刚进了10个磁性开关是5伏到220伏10瓦,但精度不高,我是2个并连同时用在一个气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