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PLC用二进制除法后。在人机界面上我只显示五位数。这是怎么弄的?谢谢

网友A:
显示的设置可以更改的,改成显示10进制数

楼主:
我理解是二进制除法的结果是存在两个寄存器上的
比如说D1/D2结果它是存到D4、D5两个寄存器上的
那我在人机界面上设置D4行不行?

网友B:
在人机界面上设成32位数值就可以;
你选16位的话最大只能是32767;

网友C:
^_^改改触摸屏的数据格式呀,有16位改到32位。还有就是要选择数据显示的位数。

网友D:
那如果所用的高速计数器是不是也要用双寄存器?
如果数字超出32767
或者说不用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所用的高速计数器是不是也要用双寄存器?
如果数字超出32767
或者说不用设置?

高速计数是32位的

网友B:
在触摸屏上显示的话,如果不超过32767,你可以用D16位的寄存器;也可以用D32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速计数是32位的

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存储的寄存器是32位就行了,输入的时候是否为16位或32位就没关系了
比如:
显示屏用16位寄存器或32位寄存器
与高速计数器中的32位是无关的?

网友B:
呵呵;
高速计数器都自动用的是D32位,只是在人机上显示时,不超过32767你可以选D16位的;

网友D:
呵呵,怪不得,我当时还在想怎么调整高速计数器的寄存器
结果没调整,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