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无功功率过补偿与欠补偿的副作用是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厂高压段功率因数很低,我们通过低压过补偿能实现高压段的功率因数提高吗?

网友A:
你是高压计量吗?

网友B:
过补偿当然可以提高电源的利用率,但是初期设备投资有点大。欠补偿肯定会增加线路损耗,同功率用电器电流会增大,电源利用率降低。低压过补偿可以提高高压段功率因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补偿当然可以提高电源的利用率,但是初期设备投资有点大。欠补偿肯定会增加线路损耗,同功率用电器电流会增大,电源利用率降低。低压过补偿可以提高高压段功率因数

支持楼上的观点

过补偿相当于替电力部门配置了补偿设备,有奖励滴

网友D:
我认为通过低压过补偿能实现高压段的功率因数的提高,不过最好还是从高压补偿。

网友C:
低压补偿设备价格低,高压设备价格高

还是低压补偿简单

网友E:
6楼的朋友说的在理!

网友F:
在什么地方补偿好?要看计量电能表安装在什么位置?
如果电能表和无功补偿在一起,不会节约电费的。

网友G:
高压侧补偿和低压侧补偿是不同的啊

网友C:
高压侧:如果在计量表后面补偿,是给你的高压线路补偿,变压器功率因数效果较小或是没有

低压侧:补偿的是变压器的和低压用电器功率因数补偿

楼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H:
如果没有高压用电设备,低压补偿优于高压补偿,另外低压就地补偿优于集中补偿,过补偿得不偿失,过补时向电网倒送无功,而无功表并不记录倒送无功,而且倒送的无功电流也会在线路上产生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高压用电设备,低压补偿优于高压补偿,另外低压就地补偿优于集中补偿,过补偿得不偿失,过补时向电网倒送无功,而无功表并不记录倒送无功,而且倒送的无功电流也会在线路上产生损耗。

以前值班的时候,发现无功表是能够倒跑的,不止注意过一块表,看过几块几块都能倒跑

网友I:
4楼的,想的真美!过补偿也要罚钱的。

网友I:
过补偿的危害:1 、使线路电流增加,从而增加线损。
             2、对发电机来说,线路呈容性负载,使轻载时电压降不下来。

网友J:
请问下楼上的朋友,一般补偿都是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电容,那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容呢?它与负载功率有何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