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刚做完8台抽出柜,55KW和75KW星角。空调系统联动。接触器用耀华CJ40-200A。做完才发现飞弧距离没预好,接触器的盖离门板只有6公分了。怕有负载时起弧。

因为甲方催得太急。再改是不用想了,能不能在门板上再加点什么涂料或贴绝缘板?

网友A:
可以粘贴或是固定3mm以上的绝缘板

网友B:
可以在门板上粘一张绝缘胶皮,另外接触器的灭弧罩也要做好!

网友C:
变频器里面的飞弧距离都很小,中间加隔聚四氟板就行了。楼主不妨借鉴一下。

网友D: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按标准要求去做
这样的情况我想甲方也是很难让存在隐患的设备进厂!
还是抓紧时间改吧!不能对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里面的飞弧距离都很小,中间加隔聚四氟板就行了。楼主不妨借鉴一下。

你说的这个聚四氟板是不是透明的或着是乳白色的那种绝缘纸呀,,你在哪个变频器上见过呀?

网友F(2011-06-03):
可以在门板上粘一张绝缘板,相间也要用绝缘板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