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1.目的是实现由一个变频器控制的水泵,这个水泵出口,又分成两路或三路,供给三个设备。
2.要求是选个阀门及控制装置,实现两路或三路的平衡分配,最好能实现各路的调整。
3.系统 工作压力为25MPA,水温为80-90摄氏度。
4.每路都有一个流量计。
请各位提供解决方案或经验,谢谢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了,介绍一下,谢谢。
信老师、ZCMY,WU工,lixiaobai等不知在不在

网友A:
1、变频主要负责调节母管(总管)压力;
2、三个支路的调节需要独立的3组调节装置;
3、调节装置主要由PID调节器和调节阀组成;
4、调节阀在选型上主要需要提供阀前、阀后压力,流量要求范围即可;
整个系统很简单,4个独立的单回路调节系统。

网友B:
实现两路或三路的平衡分配,最好能实现各路的调整

是平衡分配压力还是流量??

楼主:
楼上各位:
是平衡流量,最好流量也可调,压力应该始终是相同的吧?
控制不 是问题,只是不知道选什么硬件来实现。

网友C:
用PID调节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你的项目最大的问题是压力太高,像这种压力的电动阀,可能要1W左右一个了,流量计可能就更贵了

网友B:
我用过西门子的SKD62的那种执行器配套调节阀,效果还可以。也可以用PLC做个程序驱动调节阀。

楼主:
楼上各位不说阀门价格,价格除非在外,流量计我们已解决,就这种高压的阀门和这种介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种带电控的阀门就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主要是有没有这种阀门及在高压下这种阀门电控装置能不能可靠动作。
有这方面经验的给提供一下信息,理论上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先谢谢

网友B:
你的压力最大能有多大呀,我见过西门子的调节阀有到30公斤的但是价格也是高的吓死人。

楼主:
楼上的fa_ybq,我的压力是250bar 呀!
上面写的是25MPA呀

网友D:
没接触过PID控制

网友E(2009-02-20):
单纯技术角度上可以控制的!但是实际应用中没有弄过,压力25MPA超高的如果是分两路或者三路出水的话,用水点《距离》在同一地点,同一高度的话用水设备的要求是一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需要调节的说法!
没有太多的经验!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QQ372802177

楼主:
初步定用于两个PID控制一 个目标值。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