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09-01-14):
刚起步学工控。想请教一下大师们平时都是怎么做伺服的。。。它的运算公式是怎么样的。。都是怎样乘除进行运算的?

网友A:
你的运算公式指的是什么呢?
能否具体点

楼主:
比如说。如何算出脉冲数。
菜鸟一名.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脉冲数由你的位移决定,可以算出要走的位移需要电机转多少圈,每圈要多少脉冲,就可以知道要多少脉冲了

网友B:
有点难度,先买个步进电机玩一玩吧。想学东西是要花钱的,PLC  、步进电机、文本或触摸屏、电脑、资料。这些最好是都要有。否则这里说了也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度,先买个步进电机玩一玩吧。想学东西是要花钱的,PLC  、步进电机、文本或触摸屏、电脑、资料。这些最好是都要有。否则这里说了也白说。
WU工,步进电机在哪些办公设备上有?比如说打印机上,还有那些设备上有?

网友D:
乘除运算要在PLC上做,伺服上设置电子齿轮比
要先知道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网友E:
呵呵;数码DC、监控用的摄像头等都有步进;
我见到最小的步进电机只有几mm的;

网友F:
给点资料行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给点资料行吗?谢谢
每一种伺服都有对应的手册的,手册中的编码器分辨率,电子齿轮比的设定等都会介绍的,
你用到什么厂家的伺服,直接上他网站去下载,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

楼主:
谢谢你们。。我们用的都是瓦德的驱动器。。苏强的电机。
菜鸟一名.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楼主:
打个比方。。我的电机周长是30MM,走一圈要100个脉冲。。电机所带动的轮盘周长是70MM,是不是就是要把轮盘的周长除掉伺服的周长。然后再乘个脉冲数?
菜鸟一名.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