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符号

楼主(2009-01-14):
我想请问一下,图中的两个符号表示什么啊?在西门子变频器的原理图上看到的,忘记在原资料上截图了,直接手画的,可以表示那个意思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还是截一段图传上来看看吧,光看两个符号不能看出什么名堂!

网友B:
这好象是变频器参数功能逻辑图上的一些符号。应该没什么意思吧。

网友C:
你这个在西门子的说明书上有吗??我怎么没看到呀,刚才还特意翻了一下。

网友D:
下面的那个是不是非门, 应该- 不要的! 不要的话就是非门!是取反的意思!
上面的话 看不懂,翻90° 还有点像2极管, 整流逆变

网友E:
应该是表示逻辑关系的图,

网友F(2009-02-24):
你没有画全,第一个代表二极管,但在变频器上,如果在方框里框着这个符号,则代表整流模块,单相为四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三相为6个二极管组成三相全波整流。

第二个符号(下方)应该是在机器内模块上看到的,此符号代表一个晶闸管,应该在旁边还有一个反方向的箭头,代表并联一个保护二极管,避免停机时电机反馈电压击穿管子,起保护作用。

网友G:
第一个是取绝对值,第二个是取反。

网友H(2009-04-01):
8楼回答正确!凡是熟悉西门子工程型交直流传动装置的,都应该明确知道这两个符号的含义。

第一个是绝对值得功能块,横坐标X轴表示输入,纵坐标Y轴表示输出,意思是,不论输入的值是正还是负,输出恒为正。

第二个符号,很明确,不论输入是正还是负,输出是输入的反。

网友I:
10楼谈得很好

网友J:
看不懂啊,我这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好象没这个

网友K:
高人呀,你是不是原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