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在线电影院

在线电影院

在线电影院

1 低压线路理论线损的主要构成
(1) 低压线路本身的电能损耗;
(2) 低压接户线的电能损耗;
(3) 用户电能表的电能损耗;
(4) 用户电动机的电能损耗;
(5) 用户其他用电设备的电能损耗。
2 低压线路理论线损的计算
其通用计算公式为:
△a=nk2i2pjrdzt×10-3
式中 n——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电网结构系数:
   ①单相两线制照明线路n=2;
   ②三相三线制动力线路n=3;
   ③三相四线制混合用电线路n=3.5。
k——负荷曲线形状系数,即考虑负荷曲线变化而采用的对平均电流(ipj)的修正系数,k值按推荐的理论计算值表1选用。
表1 负荷曲线形状系数k值表
最小负荷率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k值
1.17
1.09
1.05
1.03
1.02
1.01
1.00
1.00
1.00
(最小负荷率a=最小负荷/最大负荷)
t——线路月供电时间,h
rdz——线路导线等值电阻,ω
等值电阻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izd——配电变压器低压出口实测最大电流,a
izdok——低压线路各分段实测最大电流,a
rk——低压线路各分段电阻:rk=rokik,ω
n——配电变压器低压出口结构系数(如前)
nk——低压线路各分段结构系数,取值与n相同
ipj——线路首端负荷电流的月平均值,a
可根据以下不同情况计算选用:
①配电室装有电流表,并有记录的,可直接计算月平均负荷电流值。
②如装有电流表,但无记录的,可选取代表性时段读取电流值,然后计算平均负荷电流值。
③如未装电流表时,可选取代表性时段,直接用钳形电流表读取负荷电流值。
④配电室装有有功电能表和无功电能表时,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upj——线路平均运行电压值,kv,也可近似地用额定电压(un)代替
ap——线路月有功供电量,kw·h
aq——线路月无功供电量,kvar·h
t——线路月供电量时间,h
⑤如配电室装有有功电能表和功率因数表时,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cosφpj——线路负荷功率因数的平均差
3 低压接户线的理论线损计算
从低压线路至用户电能表,从电能表到用电器具的连接线称接户线(或下户线),其理论线损电量可按每10m月损耗为0.05kw·h计算,当接户线长度为l时,月损耗电量为:
δa=0.05l/10(kw·h)
4 电能表的理论线损计算
(1) 单相电能表每只每月损耗按1kw·h计算;
(2) 三相三线表每只每月损耗按2kw·h计算;
(3) 三相四线表每只每月损耗按3kw·h计算。
5 电动机的电能损耗计算
电动机的额定输入功率与额定输出功率的差值即为其损失功率(包括铁损、铜损等),乘以当月运行小时数即为其电量损失,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un——电动机的额定运行电压,kv
in——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cosφn——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因数
pn——电动机的额定功率,kw
t——电动机的月运行时间,h
6 其他用电器具的电能损耗
△a=∑(各类电器总台数×额定功率×运行时间)×0.01(kw·h)
通过以上分析,低压线损的组成就全部列清了。

网友A:
对"4 电能表的理论线损计算"比较感兴趣
楼主能不能提供个详细的资料
我想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