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原使用继电器是插在座上的,现要做成PCB板,
要求:印刷板用,输入电压AC100V,3或4组触点,体积小
请问有哪些型号的继电器,谢谢!

网友A:
施耐德在这方面很出色,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去选型!

网友B:
呵呵;MY4NJ是有14脚的,除电源的两脚外,还有4组常开/常闭触点;
你也要用到4组常开/常闭触点吗?

网友C:
欧姆龙这类继电器做的也不错,你可以到它网站上看看去

网友D:
在PCB版上一般都用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E:
HH64P继电器

触点可以达到10A电流.

安装方式有PCB式和配插座式焊接式

可以带发光二极管,测试按钮等功能

线圈电源 6~220VDC,6~380VAC(V)

网友F:
我公司常用的是MY4NJ-AC220/DC24俩种,AC100还是头会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常用的是MY4NJ-AC220/DC24俩种,AC100还是头会见。

电压好解决

实在不行装变压器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