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小弟昨天碰到难题,希望大家帮帮忙,动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启动按钮,按下后,电机开始动,动到接近开关这个地方电机停止,阀1动开,阀1动开后若干时间,(用时间继电器)阀2动开,阀2动开后若干时间(时间继电器)阀1停止,阀1停止后若干时间(时间继电器)阀2停止,同时又启动电机,转半圈后,接近开关又有信号,电机停止动作,重复刚才的循环。接近开关不管有没有信号,启动时电机都能动作,并且安装上述动作循环,接近开关只有一对常开触点,
由于好长时间没有接触继电器控制了,老是用PLC的编程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启动电机并且停止电机没有思路了,希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一个启动按钮,按下后,电机开始动,。。。。。。阀1停止后若干时间(时间继电器)阀2停止,同时又启动电机,请问你电机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楼主:
电机在下一个接近开关有信号的时候停掉

楼主:
大家帮我想想啊

楼主:
就是启动电机和停止电机这个比较棘手,没有思路,和单个按钮启动是不是有些像

网友B:
这个用PLC很好做。你可以这样,先画出梯形图,然后对照梯形图画出电路图,对照电路图接线就行了!实际上梯形图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图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

网友C:
可以把接近开关的常闭放在电机的自保线路里
时间继电器的开点并在启动按钮线路里

楼主:
呵呵,可是PLC的一些功能,继电器无法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接近开关的常闭放在电机的自保线路里
时间继电器的开点并在启动按钮线路里

如果接近开关刚好处于断开状态,如何启动电机,根本无法自锁

楼主:
其实正常工作的话,就是接近开关从闭合到断开再次闭合时停止

楼主:
没人想的出来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D:
接近开关只有一个常开,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控制电机的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近开关只有一个常开,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控制电机的停止。
你说的不满足控制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接近开关的常闭放在电机的自保线路里
 时间继电器的开点并在启动按钮线路里

如果接近开关刚好处于断开状态,如何启动电机,根本无法自锁
接近开关处于断开位置,电机可以照样启动,启动后接近开关应恢复原始状态才对,并不影响自保
另外请详细说明下你的接近开关的使用方法

网友E:
很简单,你留个邮箱,我用CAD画好了发给你

楼主:
接近开关是一个常开点,接近地是一个螺帽,电机是可以调速的,速度在变化的,有变频器控制

网友C:
也就是说电机旋转后螺帽可以脱离接近开关,所以不存在不能自锁的问题

网友F:
恐怕你用普通电机,无法完成这么频繁的启停的

网友G:
小弟昨天碰到难题,希望大家帮帮忙,动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启动按钮,按下后,电机开始动,动到接近开关这个地方电机停止。。。。。转半圈后,接近开关又有信号,电机停止动作,重复刚才的循环。
   接近开关不管有没有信号,启动时电机都能动作,并且安装上述动作循环,接近开关只有一对常开触点。
    照上述提示,接近开关用了几个?作用是充当限位吗?转半圈后,接近开关又有信号,这半圈是正转还是反转?还有接近开关只有一对常开触点在接触器电路中很难起到停止电机的作用,不象在数字电路中,所以这图不好画!

网友H:
建议有偿帮助,

这样子才会有人真心帮你

网友I:
一个启动按钮,按下后,电机开始动,----------运动方向或正反转???
动到接近开关这个地方电机停止,--------接近开关A!!
阀1动开,阀1动开后若干时间,(用时间继电器)阀2动开,阀2动开后若干时间(时间继电器)阀1停止,阀1停止后若干时间(时间继电器)阀2停止,同时又启动电机,转半圈后,
-------------正反转??-----------转半圈是什么概念??
接近开关又有信号,----------是接近开关A吗??--------还是B?
电机停止动作,重复刚才的循环。

网友C:
其实他的这个控制要求不是太难
继电器控制就能做
就是楼主没能说清楚真正的工作环境和要做的原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