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本人现在想把如图所示的一筐一筐的纱自动排成像图中那样一个一个的好用来过磅,纱的长度300MM,直径70MM,重量120G,我打算用振动盘来做,但供应商那边说现在国内最大的振动盘直径只能做到1米,而1米的盘我的纱振不上去,现在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用过或者看到过超过1米的盘,也可以帮我想想看还有没其它方法。

网友A:
把盘改成"槽",一切都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盘改成"槽",一切都OK!

加长变窄

整一个 V 型槽

网友C:
振动盘有难度。用输送带应该可以,要三条,二条立式安装,一条在下面走。由大到小,成一个八字形安装。到最后出口就比纱筒宽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有难度。用输送带应该可以,要三条,二条立式安装,一条在下面走。由大到小,成一个八字形安装。到最后出口就比纱筒宽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试试
这个方法是不错,请问二条立式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盘改成"槽",一切都OK!

加长变窄

整一个 V 型槽

不知振动槽的振动大不大,因为振动太大也不行,我在网上也没看到有振动槽卖。如果自己做很复杂吗。

网友C:
两边竖二条,作用就是导向。下面那条就是输送了。

搞非标设计要打破传统思维。用简单办法达到效果。

网友D:
不太明白振动盘怎么用
但是振动台有大于1米的,我们公司刚进了一台,不过是小的,500mm直径

网友E:
WU工,和不做个U形的传送带来输送纱呢,这样成本也不高。我见到过的振动筛是用来筛选物料的。用于输送纱的没见过。

网友C:
看一下他的工件的形状就知道了。这么长,乱七八糟的一倒下来,不那么好理顺的。我说的那种方法,只要倒上去就可以不管了,能自动理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U工,和不做个U形的传送带来输送纱呢,这样成本也不高。我见到过的振动筛是用来筛选物料的。用于输送纱的没见过。
震动盘不仅可以筛选物料,还可以按一定的要求使工件排序出来
见到的是都是比较小的工件,
这么大的工件是没看到过

他这只是称重,只要能一个个过去就行了,哪边先出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C:
没时间画3D,就用CAD画一个示意图吧

网友G:
两条导向皮带成八字形安装在平皮带上?
请问你的导向皮带怎么支撑呢?
导向皮带与平皮带的间隙多大好调整吗?
如果导向皮带跑偏的话怎么解决呢?麻烦大了
你 的思路不错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麻烦多了

网友H(2009-03-20):
还是V型震动好呀

网友H:
用圆筒开几个一样大的形状落料就可,有点像摇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