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我想把家里的一个旧风扇(三个档位的)当作排气扇使用,并且想让它正反转。我把电容串接到工作绕组上结果还是和原来的转向一样,这是为什么?不应该是反转吗?!

网友A: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是通过电容来实现的,你把电容两端调一下再接上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还是原来的转向

网友B:
呵呵;与绕组有关,这种三档的能反转,但效果不是很好;
10多年前我们专门搞换气扇的,电机是定做的,开关有4个工位;排风1、排风2、吸风、关;闭;

网友C:
需要拆开电机,找出公共线,引出来【就是总共4根线,没算调速档的线】,将主绕组和副绕组中的其中一个绕组线对调

网友D:
可以实现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需要拆开电机,找出公共线,引出来【就是总共4根线,没算调速档的线】,将主绕组和副绕组中的其中一个绕组线对调
是的.主绕组的线粗一点,付绕组的线细一点.

网友F:
把电机拆下反装,再把转子反装就成了.不必改电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电机拆下反装,再把转子反装就成了.不必改电气.
你真高,还不如直接把风扇转个方向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电机拆下反装,再把转子反装就成了.不必改电气.

反装转子就会反转!

网友H:
反装定子就会反转

网友I:
把电容换成电感就是老镇流器就反转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把电机拆下反装,再把转子反装就成了.不必改电气.
这个方法是很好,以前也看到有人这样用过。

网友K:
风扇反过来放啊

网友L:
风扇叶片反过来不就好了……

网友M:
其实8楼说的也不时一个法,这个电风扇反转的问题,我过去好像听过。反接线圈就行

网友N:
主绕组和副绕组线头对调

网友O:
理论上是把电容串在另一个绕组就行,要是串上可以反转的话!实现正反转也不是问题

网友P:
7楼说的是不可能的

网友Q:
呵呵,有意思,以前没想过.原来什么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