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一台220V的单相电机,370W为什么会有3.1A的额定电流呢?如果车间安装400台这样的电机3相4线供电怎么样选配稳压器呢》电线选多大的电缆????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起动电流算是比较小的,只有额定电流的2倍都不到;说明你的负载转动惯量还不是很大;
400台是不是同时启动的?要注意三相不平衡;

网友A:
如果是3.1A的额定电流肯定是比较大了,你查一下电机的铭牌;

网友B:
单相电机电流确实很大,没弄明白?

请楼下解答

网友C:
接在一起还是分开接!感觉还是100台 100台分开接比较好!

网友D:
3.1*400=1240A,三相供电,每相承受的电流为1240A/3=414A,电缆选择:240mm??*3+185m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