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高精度定位找基准点如何做?

楼主(2009-01-15):
有一个高精度的基准孔,,公差为正负0.005mm,此孔机械加工时已加工好,但是当我将XY平台(松下伺服控制),跟机械手装好后,我用手动慢慢找到机械手轴心跟基准孔轴心的位置,但每次都找都不是很准,此位置数据作为原点便用,所以很精确,请问如何可以精确找出此位置,如图所示:

网友A:
松下伺服控制有难度.另外机械精度是多少?如果要松下伺服控制再外带补偿机械误差那是很困难的(随机误差一般很难用固定的原点方案解决的).

网友B:
与设备的机械精度有一定的关系。你试着伺服电机与PLC的闭环控制看看定位精度如何。

网友C:
你的问题是不好看出来中心还是伺服无法手动走到中心?
如果看不出来,可能可做心轴了
如果是手动不精,可以做成给定位脉冲的手动

网友D:
从机械原理和机床原理上来说。按上述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叫人工重复定位精度。如果这个孔由机床自己加工出来,然后永远记住这个位置也许会有可能。但是机床本身的精度就有点难度。
我的结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谢谢各位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