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请问各位,伺服中的Z相要怎么用呢?怎么接线?有没有具体的例子供参考?

网友A:
Z相接编码器的Z相脉冲。
用途第一个可以用来判断编码器是否有丢脉冲现象。
另一个用途用在要求精确定位的位置控制时确定参考点位置。用零点开关加Z相脉冲的方式参考点位置的精确度要比单纯用零点开关的方式要高很多。

网友B:
Z相一圈一个,通常是在原点回归时,最为零点信号用的
因为有的原点回归,不仅要近点狗信号,还要用到零点信号

如果原点回归只是用到近点狗信号,就可以不要这个零点信号

楼主:
回原点用Z相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了,每种控制器都可能有专门的回原点指令,动作流程要是定好的
如果用到零点信号,只要把这个信号接过来就可以了,三菱的好多定位模块有专门的零点信号接口

楼主:
哦!像三菱FX的回原点指令,在程序上指定的原点,如X0,然后将Z相的线接到X0上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FX主机的原点回归,只用到近点狗信号,用不到零点信号
近点狗信号要稍微长些,让电机能减速下来,这个信号接零点信号不好用
看下编程手册中的这个指令动作说明,时序图示在手册中也有的

网友C:
松下A4把30脚给个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下像楼上说的,如果直接给30脚一个信号,这就相当于数据或设定回原点

伺服上的Z是输出的,一般是接到控制器的相应引脚上的。一般简单的控制器,是不需要这个信号的

楼主:
是这样子的,跟我之前发过一个回原点精度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是要把理论用在实践中去!所以我现在要用到近点信号跟Z相脉冲信号来提高回原点精度!还望提供一点Z相的具体接线用法,如图中所示的Z相,我用的是OMRON 的PLC

网友B:
这要看你具体的PLC是什么了,这个PLC中的指令有没有要求用到这个信号

楼主:
不管什么PLC也可以用Z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