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B]你好,我想问一下,变量归档的数值,有数加后"u"的,有数中间加横的,还有数后加U再在中间画横的.请问这都代表什么意思.本人急需知道.还有请问怎么做非周期的变量归档.为什么做非周期的变量归档,用的二进制事件,有二个记录.怎么变成只记录一个.

先谢了,本人急需知道,谢谢

网友A:
u代表德语单词“ungültig”,意思是“无效”

归档变量的属性中去选择非周期归档。

为什么要做非周期归档呢?
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不需要做周期归档,只有持续的需要连续记录的数据才选择周期归档,这样做的好处有2个,1、节省磁盘空间 2、提高归档速度。

网友B:
数据无效的原因是你这几个归档数据没有设成一致的归档周期,导致同一时刻显示的数据不是一同变化更新的
有问题可以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打电话

楼主:
先谢上面两高手的解释,那请问怎么做非周期归档才会正常显示呢,还有数中间加横的或有数后加U再在中间画横的,又是什么意思,
怎么处理好呢,

西门子公司的电话是多少,我不知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