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思南

楼主(2009-01-15):
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昨天插座那路跳闸,合不上了.物业电工来.拿个摇表,一端夹在配电箱地线那柱上,一端夹在火线上,摇了摇,说有这根线有问题.又拿起夹零线上,也说有问题.说这两个线都有问题.得一点点查.注他夹的火线与零线都是断路器输出端的线.输出端线拆下来.就能合上闸了.他说证明断路器没毛病.我想问一下,怎么能样能测出这两根线有问题,摇表会显示什么,才有问题.我看好像表针没动. 帮我仔细说一下吧,谢谢了.着急中.摇表到底怎么用.

网友A:
^_^他是测测有没有线路接地

网友B:
把两根线反过来接上试试

如果是有一根线接地会有效果

网友C:
有短路,一般逐个插座开关盒拆开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