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老板叫我外接个电源用的是phoenixcontact mini-ps-100-240AC/24VDC/1这个东西
sensor型号是keyence FS-V11说明书上是brown 12to24vDC
blue 0v
black 5to40vDC(control output)
怎么接

网友A:
呵呵;
前面是一个开关电源;
输入AC110/220V都可以;输出是DC24V的;

keyence FS-V11
brown 12to24vDC   接到开关电源DC24V的+极;
blue 0v   接到开关电源DC24V的-极;
black  是输出的;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B:
输入:100/240V交流;输出:24V直流。接线情况:棕色12~24V直流;蓝色0V;黑色5~40V直流(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