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有谁能帮忙解析下变频器的V/F曲线是怎么回事吗?越详细越好,之前看过几篇V/F曲线的文章但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A:
就是幅频曲线,一个性能参数,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幅频曲线的变频器工作在最佳状态,你的系统才能稳定,要不运行不长就要出问题。

网友B:
电压对应频率的一个曲线

网友C:
基本的意思是要同时调节电压与频率,保证一定的比例

网友D:
基本的意思是要同时调节电压与频率,保证一定的比例
但是这个比例系数可以改变,以适应工业的各种要求,比如增加力矩

网友E:
使的电机,磁通不超调

网友F:
一般是设起动时用的,,这个线的对应的斜率与起动转矩及电流有关;
如果负载需要的起动转矩很少,可以把这个斜率设的小一些;如风机类;
相反,如果负载比较重,这个斜率就要设的大一些,以保证有足够的起动转矩,但斜率太大对应的起动电流就会增大,可能会引起加速时过流报警;

网友B:
V/F控制是在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的同时改变电动机的电源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致,在较宽的范围内,电动机的功率不下降。。

这个就是V/F的解释的能告诉你的最好的答案了^_^

要是想搞的更清楚就先学学电机为什么能转起来吧^_^

网友G: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
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
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我问我的师傅,变频器可不可以设定110V,50HZ,他说不行。在正常情况下是220V对应50HZ,按你们上面说的成比列,这哪么当频率为25HZ时就是110V 咯,你们说对不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师傅说不能实现110V,50HZ,按照你们上面的说法,电压与频率成比列,就应该可以实现啊?设定V/F等于2.2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呵呵;还是没有理解;
如果你设成110V,50HZ,而你的电机是AC220V的话,输出的力矩就会很少,空载可以转,但加上负载可能就要报警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回复好几个同样 的贴子,因为我返回来看时没看到,原来在第二页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知道,现在是日本的电机,而用我们AC220,的普通变频器可以配110V,60HZ的电机吗?我不考虑它对电机是否有影响,而只想知道他能不能实现当频率为60HZ时电压为110V。

网友B:
^_^可以这样运行,调整输出电压的比例。^_^

这样还有更大的好处^_^

先不说了,看看楼下的有没有人能说出来呀^_^

网友G:
不会过电压?
或抑制反向电压、频率的波动

网友H:
V/F曲线的斜率可以根据所带动的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来计算,因为在额定频率以下的运行是恒转矩V/F才会有实际的效应。频率以上就恒功率了,虽然F可以增加但V保持不变的!

网友B:
^_^这样运行在轻载或空载的时候最节能了^_^能够减少电机的铁损和铜耗,但是输出转矩同样也是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