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西门子 S7-200CPU224XP 有二个通讯口,一个用于本地、另一个用于远程通讯,远程通讯口一端接了一只四星电子的隔离模块,另一端接485转232接计算机,如果通讯口分别单独运行时不会造成死机,两个口同时运行后,时间或长或短PLC都会死机,请教下有没有能够知道的人,谢谢了

网友A:
PLC死机的原因很多:由于通讯地址等扫描不到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导致死机现象,程序编的不好、硬件电气干扰等也可以导致死机。软硬件的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除了通讯,你再查查其它的。

网友B:
如果是偶尔死机的话,可能是系统的设置上。我以前MP370跟300通讯时,也发现了死机的现象,后来更改了MP370的控制器周期就好了。

网友C:
PLC死机还没遇到过。你怎么判断是PLC死机了?

网友D:
说明白点才能分析!

网友E:
我这里S7-400也出现死机导致程序和硬件组态全没有,你们遇到过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LC死机的原因很多:由于通讯地址等扫描不到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导致死机现象,程序编的不好、硬件电气干扰等也可以导致死机。软硬件的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除了通讯,你再查查其它的。
怎么更改呢,麻烦告之

网友F:
还是检查哈硬件组态吧!